原理图中保持原有的元器件位号不变,给新增的元器件标注,如何处理?

楼主(2022-03-21):
    原理图中保持原有的元器件位号不变,给新增的元器件标注,如何处理?

网友A:
    增加元件时,需要将元件标号设置为:R?、C?的形式。
    在增加完元件后,点击菜单“tools”--“annotate”--“update change list”,在对话框中点"OK",点击“accept change(create ECO)”--“execute change”,完成新增元件编号。
点击菜单“tools”--“annotate”,“schemetic sheets to annotate”后面的“start index”中将1修改为100,然后编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元件时,需要将元件标号设置为:R?、C?的形式。
    在增加完元件后,点击菜单“tools”--“annotate”-- ...

    很详细,就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