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铜皮到插脚焊盘的距离怎样设置才不会跟默认的铺铜间隔一样?

楼主(2022-03-21):
pads里面,在铺铜的时候,铜皮到插脚焊盘的距离怎样设置才不会跟默认的铺铜间隔一样?例如,我默认间隔是10mil,但我想把插件的铺铜间隔调整到30mil?是否画个禁止区

网友:
pad和copper的规则设大一点

网友:
单独在焊盘设置中设规则

网友:
可以单独选择那个网络,设置安全间距。

网友:
比较省心的办法是把禁止区做到元件封装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