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在生产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异常?

楼主(2022-03-21):
SMT在生产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异常?

网友:
锡膏桥接,少锡膏,多锡膏,锡膏塌陷,锡膏移位

网友:
少件,多件,贴错位置,贴错元件,元件移位,元件翘起成碑状。

网友:
因为炉温引起元件损坏或者焊锡不良。

网友:
虚焊;焊接后,焊端或引脚与焊盘之间有时出现电隔离现象
拉尖;焊点中出现焊料有突出向外的毛刺,但没有与其它导体或焊点相接触
焊料球;焊接时粘附在印制板、阴焊膜或导体上的焊料小圆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