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传输线路收线上最常见到的故障有哪些?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3-21):
E1传输线路收线上最常见到的故障有哪些?原理是什么?

网友:
断线告警,一般是指不能从收线上收到有效的电平信号,或者不能收到任何信号。产生的段落在离本端收线最近的一段同轴电缆上,一般是由于线断、接头焊接工艺不良等。但要注意的是,当两端设备配合较好的情况下,同轴电缆的屏蔽线断开不会产生断线告警。

网友:
全1码告警,俗称上游告警。

网友:
帧失步告警的原因一般是对端设备的问题。可能的原因是对端时钟不同步或者设备故障。

网友:
复帧失步告警。是指用于一号信令的16时隙上的复帧信号丢失。如果所开放的电路是七号信令,或者其它非一号信令的业务,那么本端是不应该出现该种类的告警的。如果开放的是一号信令,则该故障的出现是对端设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