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焊锡丝?

楼主(2022-03-21):
如何选购焊锡丝?

网友:
根据焊锡丝成分选择,尽量选择无铅焊锡,另外根据元器件焊盘选择合适直径。

网友:
目测检查,好的锡丝应光滑,有光泽,无氧化,发黑现象!

网友:
用手擦拭不容易涂到手上,而含铅量高的锡丝则发黑,用手擦拭容易黑手。

网友:
润湿性能性能来判断。

网友:
1、熔点要低;2、含铅量要低;
3、表面光泽度要高;
4、不要贪便宜,质量好的焊锡丝一般是1000g在七八十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