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plt刻字的问题

楼主(2022-03-21):
我通过autocad打印到文件输出了文件,然后cam350导入成功了,刻字时只有数字和字母可以生成路径,汉字没有路径啊,为什么?

网友:
你的版本不对,试试别的版本,我用的是10.0的就不能显示汉字,以前用9.0的就可以。

网友:
在JDpaint里面写字然后输出DXF的或者找下CAD的外挂,可以直接生成文字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