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加固是先环氧再三防问题

楼主(2022-03-21):
请教一下环氧胶粘固元器件,是直接接触印制板和元器件,还是三防之后再涂环氧胶呢?也就是环氧胶涂在三防漆上。6 N; X2 v" m6 g

网友:
    三防过后进行元件加固

楼主:
    哪种方式更合理?有没有相关标准支撑呢?环氧胶涂在三防漆上粘合力会不会比直接涂在印制板上差?

网友:
    先三防再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