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充电电路,电压不对

楼主(2022-03-21):
如图,这是个用太阳能电池板的脉冲充电电路,我用5个1N4007串联来达到3.5V的开启电压,阳光弱的时候会先给电容充电,等到了3.5V二极管开启放电,但是实际测试发现,放电电压始终在3.2V左右,达不到电池板的标称电压5V,这时候是正午阳光强烈的时间,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板短路电压为5.5V,求解怎么才能达到5V的工作电压?

网友:
电池板与后级间加隔离

网友A:
    你要先了解下你的太阳能板的功率再处理后级电路,可以考虑在太阳能板出来后加上逆变电路上去。这个电路上要考虑的是需求功率和电源功率跟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了解下你的太阳能板的功率再处理后级电路,可以考虑在太阳能板出来后加上逆变电路上去。这个电路上要 ...

    好的,我先捋捋

网友:
    2个三极管基极都接个电阻到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