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时,能不能记住上一次的VIA

楼主(2022-03-21):
allegro能记住上一次的线宽。能不能设置一下,同时也记住上一次使用的VIA?

网友:
    记住网络还是孔类型

网友:
    在CM里设置就好了,如果是手动设置,下一次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线宽是继承上一次的,VIA是根据CM的排序来的。

网友:
    cm管理器里头设置优先顺序,常用的设置到最高级的就好,记住上次的貌似不可以

网友:
    任务管理器把要用的孔调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