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增强型和耗尽型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3-21):
MOS管的增强型和耗尽型的区别是什么?
他们的区别和特征是什么?

网友:
工作方式不同。当栅压为零时有较大漏极电流的称为耗尽型,即耗尽型场效应管。当栅压为零,漏极电流也为零,必须再加一定的栅压之后才有漏极电流的称为增强型,即增强型场效应管。

网友:
耗尽型场效应管在不加栅源电压时漏极和源极为耗尽层不能导通,而且工作是栅源电压只能是正向的,增强型场效应管则可以导通,栅源电压可正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