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arm处理器而言,相对寻址时的基准地址是什么?

楼主(2022-03-21):
ARM处理器而言,相对寻址时的基准地址是什么?

网友:
就arm处理器而言,相对寻址时的基准地址是:寻址方式是根据指令中给出的地址码字段来实现寻找真实操作数地址的方式。

网友:
在立即寻址指令中数据就包含在指令当中,立即寻址指令的操作码字段后面的地址码部分就是操作数本身,取出指令也就取出了可以立即使用的操作数(也称为立即数)。立即数要以“#”为前缀,表示16进制数值时以“0x”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