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PSpice 二极管的元件库。务必包含D1N4004和D1N4728(齐纳二极管)

楼主(2022-03-21):
急求Pspice 二极管的元件库。务必包含D1N4004和D1N4728(齐纳二极管)。或者给一份二极管的Library shit及其详细参数

网友:
CADENCE自带的DIODE.OLB就有这两个元件库,也可以编辑

网友:
很简单 在板子上右键 DNOE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使用搜索功能查找元件。在search For  那里输入*4004*,Path选择\CADENCE_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