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电磁干扰的出现率

楼主(2022-03-21):
干扰信号在时间轴上出现的规律称为出现率。按出现率把电函数分为周期性、非周期性和随机的三种类型。周期性函数是指在确定的时间间隔(称为周期)内能重复出现的电函数;非周期性函数则是不重复的,即没有周期,但出现是确定的,而且是可以预测的电函数。随机函数则是以不能预测的方式变化的电函数,它的表现特性是没有规律的。随机函数的定义允许限定其幅度或频率成分,但不能用时间函数来分析、描述它。
通常,在干扰问题中遇到的周期电压和电流是功能性的,它们的产生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如50Hz电源及其谐波或遥测信号。许多非周期性电压和电流也可用于特定目的,如指令脉冲。然而随机电压电流则是无用的副产品,或是自然产生的,如热噪声。

电磁干扰的传播特性 如果干扰源和敏感部位在同一设备单元内,称“系统内”电磁兼容性问题;如果干扰源和敏感部位是两个不同的设备,则称为“系统间”电礅兼容性问题。大部分电磁兼容标准都是针对系统间电磁兼容的。同一设备在一种情况下是干扰源,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或许是敏感部位。设备要满足性能指标,减小干扰耦合往往是消除干扰危害的唯一手段,因此弄清楚干扰耦合到敏感设备上的机理是十分必要的。通常减小干扰发射是提高设备抗扰性的方法,但为了分析方便,往往分别考虑减小干扰耦合和减小干扰发射的问题。干扰源和敏感部位在一起时,就有从一方到另一方的潜在干扰路径。组建系统时,必须知道发射特征和组成设备的敏感性。遵从我国关于发射和敏感度的相关标准,并不能保证解决系统的电磁兼容性问题。标准的编写是从保护特殊服务(在发射标准中主要指无线电广播和远程通信)的角度出发的,并要求干扰源和敏感部位之间有最小的隔开距离。
任何电磁干扰的发生都必然存在干扰能量的传输和传输途径(或传输通道)o通常认为电磁干扰传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导传输方式,另一种是辐射传输方式。因此从被干扰的敏感器来看,干扰耦合可分为传导耦合和辐射耦合两大类。
传导传输必须在干扰源和敏感器之间有完整的电路连接,干扰信号沿着这个连接电路传递到敏感器,产生干扰。传导耦合按其腺理可分为电阻性耦合、电容性耦合和电感性耦合三种基本耦合方式。
1.电阻性耦合过电压利用共同的阻抗部件从干扰源通过电路连接耦合进入被干扰体(线路及设备)。所有干扰能够从干扰源经电源网络进入敏感部位,因两者是连接在一起的,这对高频不利。尽管从线路上可以容易地预测阻抗,但是在高频时很难精确估算。对于短距离传输线,例如在同一线路上临近的设备,传真机的干扰会通过电源线传递到投影仪上。
公共阻抗耦合是因干扰源与敏感部位共用一个线路阻抗而产生的。最明显的公共阻抗是阻抗实际存在的场合,例如干扰源与敏感部位共用的导体;但公共阻抗也可以是由两个电流回路之间的互感耦合,或者由两个电压节点之间的电容耦合产生的。理论上,每个节点和每个回路通过空间都能耦合到另一个节点和回路。实际上的耦合程度随距离增大急剧下降。当干扰源与敏感部位共用一个接地时,则由于干扰源的输出电流流过公共地阻抗,在敏感部位的输入端产生电压。公共阻抗仅仅是由一段导线或印制板走线产生的。因为导线的阻抗呈感性,因此输出中的高频或高d/7dt分量将更容易耦合。当输出和输入在同一系统时,公共阻抗构成乱真反馈通路,这可能导致振荡。在这个方法中,分别连接两个电路,因而在两个电路之间没有公共通路,也就没有公共阻抗。这个方法的伐价是多用一根导线,这个方法可用在任何包含公共阻抗的电路,例如电源汇流条连接。

网友:
公共场合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
传导耦合按其腺理可分为电阻性耦合、电容性耦合和电感性耦合三种基本耦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