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结构简介

楼主(2022-03-21):
FPGA大致由三部分构成:

实现逻辑电路的逻辑要素:逻辑块
一般由查找表LUT、乘积项PT、数据选择器MUX等组成,不管什么方式,都应该是由实现FF等器件的数据存储电路和数据选择器MUX组成的

和外部进行信号输入/输出的要素:I/O块
连接IO引脚和内部布线要素的模块,其中通常包括控制上拉下拉、输入输出、极性、速率、开漏等模式的控制电路和触发器等数据存储电路。一般会支持TTL、PCI、PCIE、SSTL等等单端标准IO和LVDS等差分标准IO

连接前两种元素的布线要素:包括布线通道、开关块SB、连接块CB
可以通过布线资源形成任意的布线通路,其中主要通过开关的编程配置决定选择哪个布线通道

实际电路中还可能加入硬核处理器、DSP模块、块存储器等等其他具有固定功能的硬核电路

硬核:具有固定结构、无法使用硬件描述语言编程的电路

软核:具有一定结构,可以使用硬件描述语言编程的电路

这三个部分一般呈岛型排布,每个“岛“占据一个格子,格子之间是布线要素

网友:
FPGA是一张白纸

网友A:
这把FPGA分开成模块感觉好理解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把FPGA分开成模块感觉好理解了很多

有同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