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分享个可以电池和电源互相切换供电的电源电路啊

楼主(2022-03-21):
哪位大神给分享个可以电池和电源互相切换供电的电源电路啊?先谢谢啦

网友:
    常 见的电池电压为3.7~4.2V,外部电压为USB的5V时没有问题,但是电池电压为7.2V就不能使用了;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虽然已 经较小,但是依旧有零点几伏左右,损失的功耗较多,5V外部电压进来就只变成4V多了;外部电压供电时,会通过P型MOS 管的体二极管给电池进行非正规充电,当然这点可以通过将MOS管左右翻转一下解决

网友:
    电池供电部分和电源供电部分分开设计,完了给这两个电路之间加个切换电路就可以了,这只是个人的想法,没实践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