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和PCB图画好之后,如果批量改位号,但不想重新让PCB重新走线,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2-03-21):
  原理图和PCB图画好之后,如果批量改位号,但不想重新让PCB重新走线,有什么方法??

举个例子,我R100-R150想改成R1-R50,如果我改了位号之后重新导网表进PCB图那么必定会覆盖掉原来的,线也要重新走了,有没有办法不改动PCB图的器件,只修改PCB图上器件的ref丝印?

网友:
可以先在pcb上重编位号,然后反标原理图里面

楼主:
原理图上面的电路是从其它图移植过来组合的,所以位号没有重新排,然后PCB板子画好后给领导审核,他说位号需要重新按顺序排,但我不想改动太多。增加一个属性,然后导网表过去PCB图导入不知道可不可行呢?有小伙伴知道实操过没

网友:
    把要重新Rename位号的器件在Edit – Properties中添加一个Auto_rename属性。试试吧,我没操作过。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只能在原理图上手动添加一位号

楼主:
    找到方法了,用PCB反标方式重新导到原理图。

方法如下:allegro上面Logic --Auto Rename Refdes-Rename
    caputre上面Tools--Back Anno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只能在原理图上手动添加一位号

可以的,用反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