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22-03-22):
mentor vx1.2drc跑不出来是原因?

网友:
默认设置也没有?

网友A:
耐心。我有的高密度大板子要跑半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耐心。我有的高密度大板子要跑半小时。

这么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狠

我有个大RF背板,过孔就有13万个!!!

楼主:
对啊,不是板子大小的问题,就是跑不出来

网友:
那,在 batch DRC 对话窗里面,把不需要的查验选项都去掉,或者一次就只查一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