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时如何快速把元器件放到另外一面去?

楼主(2022-03-22):
PCB布局时如何快速把元器件放到另外一面去?

网友:
    用查找类似功能,找到当前面的,选择在层那里选择same  类型选元件,然后统一改成需要的层

网友:
    如果是刚做的,可以在优选项里边选择默认层,例如默认底层

网友:
    在拖动一个元件封装时按 L 键可使一个元件封装放置到 PCB 板的另一面

网友:
    框选,拖动的过程中按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