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的反馈电阻为啥一般取的很大?

楼主(2022-03-22):
迟滞比较器的反馈电阻为啥一般取的很大?

网友:
只是起到稳定作用,所以选择通常都在100K级。

网友:
“迟滞比较器的反馈电阻为啥一般取的很大”,你说的很大是多大,10K?10M? 另外,也没有所谓的“迟滞比较器的反馈电阻为啥一般取的很大”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