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面,在走线打孔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那些孔自动锁定呢?

楼主(2022-03-22):
pads  LAYOUT里面,在走线打孔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那些孔自动锁定呢?

网友:
目前软件还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这个算是手动的吧。我想问的是在打孔的时候能不能就直接锁定了呢?

网友:
选中过孔点右键选择过孔特性里面有个胶粘,把胶粘打勾然后点击确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