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D9封装库里面导入3D元件啊?

楼主(2022-03-22):
怎么在AD9封装库里面导入3D元件啊?

网友:
我想问下:是用什么软件画这个3D元件的呢?

网友:
工作量肯定是超大的。

网友:
直接在封装上画好3d模型,到时候加载封装时就一并把3d加进去了,在键盘上按2和3就可以切换2d和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