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与同轴线传输特性实测比较

楼主(2022-03-22):
我们选择了典型的SYWV75-5/64编电缆和典型的的五类非屏蔽双绞线。测量设备为美国TEK公司VM700A和TSG271视频测量分析系统设备。下面给出的测量曲线为1000米长度的衰减频率特性,衰减值为db.按视频6M带宽测量。

  1000米双绞线和同轴线传输特性

  为了便于工程应用,这里给出一个大致的数量级的概念:

  大约430米双绞线的传输衰减和失真和1000米75-5,1600米75-7同轴电缆相当。就电缆本身视频传输特性看,按相同失真度要求,5类非屏蔽双绞线传输距离只相当于75-5同轴电缆的43%,不到一半。

  按照我国PAL-D视频失真度基本要求,传输线无补偿传输距离实测值是:75-7同轴电缆为200-250m左右,75-5为100-150m左右,超5类双绞线为40-60m左右;双绞线的传输特性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要比同轴电缆差很多。

网友:
在计算工程成本上,用75-9电缆的价格与普通非屏蔽双绞线比较;系统用四个同一位置的摄像机传输与4条75-9电缆比较,因为一条双绞线里有4对线;用同轴电缆的非传输设备(普通视频放大器)传输的效果,与双绞线专用传输系统比较……等等。

网友:
同轴线和双绞线产品都有国家标准,性能是不能改变的

网友:
    双绞线视频传输系统,具有较强的抗共模干扰能力

网友:
    这类产品需要较为专业的认知,才能把控好国家的标准,创造出更加标准的产品。毕竟用于大量民用商用的产品是不能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