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workbench 出现这样的错误,如图,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2-03-22):
ansys workbench 出现这样的错误,如图,应该怎么办?

网友:
出了这个问题不管它,更不要点关闭,否则会造成程序崩溃。这个东西除了影响视觉别的什么都不影响,程序所有功能都正常使用。

网友:
 ansys workbench 出现这样的错误,可在服务里面重启flexnet相关的两个服务。

网友:
ANSYS公司提供各类与仿真相关API以及用户自己知识产权的API在Workbench环境下集成,形成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