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芯片基于查找表的可编程逻辑结构?

楼主(2022-03-22):
    什么是FPGA芯片基于查找表的可编程逻辑结构?

网友:
    逻辑电路的最小单元都是与,或,非,异或,等等这些。然后查找表刚好可以全部实现这些逻辑。

网友:
    FPGA的基本单元构成就是一个查找表,加一个寄存器。以Altera公司的Cyclone 系列的一个LE为例,一个LE包含一个4输入的查找表,同时加上一个寄存器。也可以说是FPGA是基于SRAM结构的,对FPGA的逻辑编程,相当一部分就是对SRAM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