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求助-器件焊盘为绿色

楼主(2022-03-22):
导入PCB后焊盘变成绿色了,求助各位

网友:
焊盘距离低于规则所设最小线间距,将其调大即可

网友:
规则设置里面把线距调低一点

网友:
    系统默认间距为10mil ,你可以选中绿色部分、右键--冲突  可以查看原因

网友:
    规则里面pin到pin的间距设置小一点

网友:
    如果是高版本的AD 可以在高级间距中,选择忽略器件内部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