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63201DDCR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2-03-22):
图一为我现在使用的电路,输出的幅值符合要求,但纹波过大,如下图,变化的幅度过大,尝试过把C18的容值变大和把R9、R10变小,在VDD处加电容都还有纹波(规律性的大概1.7kHZ)。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
电路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看PCB布局,VFB采样点是否在电容后面

网友:
    1,电源输入和输出一定要有一个大电容和一个104小电容
    2,R9R10要接近VFB
3,布线要按照PDF数据手册上的指导来布线
    4,.看一下电路中有没有其它的干扰源,比如大电流的PWM或者时钟

网友:
    建议再加一个0.1uf电容在C18后面,也看下Vfb的采样取电位置是否在输出电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