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FPGA的区别是什么啊?感觉自己不是很明白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楼主(2022-03-22):
单片机FPGA的区别是什么啊?感觉自己不是很明白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网友:
二者最大的区别:单片机(无论哈佛总线结构或者冯诺依曼结构)均为取出指令->执行,指令是顺序执行的(即使是中断,其发生后的中断服务程序也是顺序执行的);而FPGA(包括CPLD)是基于逻辑门和触发器的,它是并行执行方式,即当CLOCK上升沿到来时,所有的触发器都会动作,它没有取出指令->执行这种操作,数字电路中所有逻辑门和触发器(D,SR等)均可以实现,它适合真正意义上的并行任务处理。

网友:
主要是结构上的区别
单片机是一种微处理器,类似于电脑CPU的,它一般采用的是哈佛总线结构,或者冯诺依曼结构,对单片机的编程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到它的结构和各个寄存器的作用,单片机用途比较广,一般用在控制流水线上,还有日 常你看得到的东西上!
FPGA 它的结构是查找表结构,其程序不用去太考虑芯片的结构,要注意的是时序上问题,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功能也很强大,一般应用在通信领域等比较高端的场合,目前在国内FPGA还算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当然它的价格也要比单片机贵得多!

网友:
单片机和FPGA的区别,本质是软件和硬件的区别。
单片机设计属软件范畴;它的硬件(单片机芯片)是固定的,通过软件编程语言描述软件指令在硬件芯片上的执行;
FPGA设计属硬件范畴,它的硬件(FPGA)是可编程的,是一个通过硬件描述语言在FPGA芯片上自定义集成电路的过程;

网友:
单片机是成型的芯片;
FPGA是用来设计芯片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