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给单片机io口赋值的问题

楼主(2022-03-22):
sbit SER=P2^1;
for(a=0;a<8;a++)
{    SER=dat>>7;
    dat<<=1;

以上情况是将数据dat由最高位开始依次送到P2_1口,那么问题来了,dat始终是一个8位的二进制,P2_1口只接收dat的最高位还是最低位?我用Proteus试了下,不管给P2_1=0x80;还是P2_1=0x01;  P2_1始终是高电平;

网友A:
    其实SER=dat>>7;这句并不是把dat位移后的值放到SER
    而是判断dat位移后的值是不是0
    不是0就把SER置1, 是0就置0

网友:
    需要强制转换成位,SER=(bit)(dat>>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SER=dat>>7;这句并不是把dat位移后的值放到SER
    而是判断dat位移后的值是不是0
不是0就把SER置1, 是0 ...

明白了
比如data=10101100
先向右移七位变成0000001 判断0或者1 这个时候SER=1
然后把data向左移1位 data变成了01011000,
再向右移七位再判断。。。始终判断的是右移7位后的最高位,

网友:
    其实SER=dat>>7;这句并不是把dat位移后的值放到SER
    而是判断dat位移后的值是不是0

网友:
    #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SER = 0x00;
            unsigned char dat = 0x80;//1
        //unsigned char dat = 0x01;//0

            dat = dat >> 7;

        for (a = 0; a < 8; a++)
                    {

                    //SER = dat >> 7;
                SER = dat;

                dat <<= 1;

                }

}

网友:
    看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