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matlab直方图的纵坐标设为对数坐标?

楼主(2022-03-22):
在matlab中的直方图中(bar命令),横纵坐标轴都是线性坐标轴,如何在保持横轴不变的情
况下,将纵轴变成对数坐标轴呢? 如果用semilogy只能画折线图. 请教各位达人,在网上
多方搜索无果...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y变成对数以后再画呢?
虽然没有对数坐标的形式,但是内容在啊。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clear
clc
A=magic(4);
A(:,1)=10.^A(:,1);
subplot(1,2,1)
bar(A);
subplot(1,2,2)
bar(A)
set(gca,'yscale','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