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rm中,一字是多少字节?

楼主(2022-03-22):
请问在ARM中,一字是多少字节?

网友:
ARM中一个字是32位。

网友:
其实,在计算机领域,本来是没有“字”(WORD)这个概念的,只有“位”(BIT)和“字节”(BYTE)。
现在一般说“字”固定是指16个bit,也就是2个字节。跟用的具体cpu无关。这样可以避免系统移植时,数据类型的长短引发的不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