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2-03-22):
LED为什么会闪,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这像是一个马桶自动冲水电路。大白天,从电池电压很低接近0.5V、两个三极管都处于截止态说起,光电池给三个电容充电,输出电压开始逐渐上升,这时两个三极管还都是截止态,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设LED正向导通电压是2.5V,那么、电池电压上升到2.5V左右时,LED开始导通、发光,同时它的钳位作用使PNP管基极固定在2.5V,不再随电池电压上升而上升。这时两个三极管仍然截止,截止,截止,直到电池电压上升到3.1V,这时事情急转直下。

PNP管开始导通,它的集电极电流灌注给NPN管基极使其导通,而NPN管的集电极电流也灌注给PNP管基极,加速它的导通,这个正反馈过程在不到1微秒的瞬间使两个三极管都进入深度饱和,马达启动,LED熄灭。马达拉动冲水拉绳,哗哗哗.....

但是,好景不长,电容上的储电很快被马达用去,电池板杯水车薪,电容储能入不敷出,电压下跌,跌落到大约0.5V时,三极管开始退出饱和,这时同样的正反馈过程会在不到1微秒的瞬间使两个三极管进入截止,于是我们回到原位,开始下一个循环,周而复始。

这个“经典”电路似乎有个错误,NPN管基极缺一个限流电阻。没有这个电阻限流,视电容储能多少,两个三极管有过荷烧坏的危险。即使没有烧坏的危险,两个饱和的三极管也会瞬间放光电容储能,导致马达无法进入运行,而顶多只能哆嗦一下。

讲解通俗易懂,膜拜

网友A:
先不管三极管,(1)电机,2.2K电阻,LED构成一个通路,LED亮,NPN三极管的集电极是高电平;(2)LED亮,LED的阳极是0.5V左右,PNP三极管的基极是低电平,PNP三极管导通,PNP三极管集电极输出高电平,所以NPN三极管的基极变成高电平,NPN三极管导通,NPN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相通,NPN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几乎为零,所以LED的阳极电压也几乎为零,LED熄灭,PNP三极管也截止,然后又从(1)开始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管三极管,(1)电机,2.2K电阻,LED构成一个通路,LED亮,NPN三极管的集电极是高电平;(2)LED亮,LED ...

NPN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几乎为零,所以LED的阳极电压也几乎为零,那PNP的基级不就近似为0吗,假设电容电压足矣支撑PNP开通,PNP为什么截止呢,PNP的基级可以走NPN的集电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