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元件的选型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2-03-22):
    比如给定某型号10KW电机,用三相电,那么选择多大容量的断路器、熔断器等等…… 我需要详细的计算公式和过程及其原理

网友:
          1.知道用电设备之后看设备铭牌,得(算)出工作电流和启动电流,
      根据经验公式三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等于额定功率*2 等于工作电流
  2.或者电流=功率/(电压*根号3*功率因数)计算出来,
  至于启动电流好象没有一个准确的计算方法,通常根据电机功率的大小和负载情况按2.5~7倍的额定电流估算,功率越大,负载越重,倍数选择越大。

网友:
    知道这个电流就可以选择断路器了,可是在实际中正规计算和选择方法是按3.5倍功率数选开关 其余的接触器和热继电比额定电流稍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