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容串联有什么意义

楼主(2022-03-22):
    请问电源入口处两电容串联意义是什么 ,这两个电容容值都是102,用一个104不可以吗,而且输入才12V,如果说的耐压原因,但是一般贴片的电容耐压值也够了啊

网友:
    因为需要500pf,发现木有库存,就用两个1000pf串起来代替。

网友:
    还能增加耐压,比如电容耐压只有10V,在12V电路中耐压就不够,串联后耐压增加一倍(理论情况)。

网友:
    首先有TVS,说明这里可能有尖脉冲,所以峰值电压会超过12V,所以需要两个102串联;
    另一层意思是需要一个500P的电容,可以没有这个标称值,或非常难买,所以用两个102串联实现。

网友:
    两个102串联,跟一个104好像不是一回事。

网友:
    应该是应对瞬间高电压脉冲,小封装的两级之间太近,容易击穿烧坏

网友:
    楼主,两个102电容串起来是104吗?看来基础知识还得加强啊

网友A:
    防止电容短路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容短路失效

正解,贴片陶瓷电容受到外力撞击时,就会出现短路。

网友:
    增加耐压

网友B:
    这种当初是为了耐压做的设计,很老套的做法。现在已经有100v的器件了,在tvs的把持下,是不需要这种设计的。而且这种设计,老人还要求摆成“L“型,但是一些公司的老人不愿意改变(这些人也是所谓的专家),当有人提出来的时候,老人要面子呀
哈哈哈。 设计人员不要相信权威和专家。有些很落后的设计和构架。

网友:
    增加耐压,对吸收干扰更有效,电池管理芯片中经常用这样的两个电容串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当初是为了耐压做的设计,很老套的做法。现在已经有100v的器件了,在tvs的把持下,是不需要这种设计的。而且这种设计,老人还要求摆成“L“型,但是一些公司的老人不愿意改变(这些人也是所谓的专家),当有人提出来的时候,老人要面子呀
    哈哈哈。 设计人员不要相信权威和专家。有些很落后的设计和构架。

学习到了

网友:
    这次不幸还是公司不愿意改变的老人对了

网友:
就是增加耐压,但是ESR也上去了

网友(2022-04-21):
    增加电容耐压

网友:
    提高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
以上说的都对,但是需不需要这样搞就是另一回事了。不用迷信,具体应用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当初是为了耐压做的设计,很老套的做法。现在已经有100v的器件了,在tvs的把持下,是不需要这种设计的 ...

不能一概而论,万一人家设计的东西是在飞机大炮导弹和太空站上用的呢?

网友:
    例如在车配件的电源输入口就需要这样设计,考虑到单个电容受到应力或者P板翘曲的影响,同时车上电源千变万化,都容易造成电容失效,影响了整体的性能,例如增大了静态电流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当初是为了耐压做的设计,很老套的做法。现在已经有100v的器件了,在tvs的把持下,是不需要这种设计的 ...

    当你设计有功能安全的电路或者汽车配件的电路,你就不会这么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你设计有功能安全的电路或者汽车配件的电路,你就不会这么讲了

你是做车机的吧?

网友:
    就是为了增加耐压值而已,现在一般不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