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单片DDR3 地址和控制线到底要不要加端接电阻?

楼主(2022-03-22):
如题,楼主看了nxp-imx6 和 TI-AM3358的设计,都是一片DDR3,他们的地址和控制线是不带终端电阻的;
而 XILINX 得 zynq 是带终端电阻的;
楼主困惑了,那么单片DDR3到底要不要带端接电阻呢?
谢谢大家

网友:
单片的情况允许传输线使用串联式终结而仍可保持信号完整性,这种情况就无需外接终结电阻。串联式终结电阻有可能已经集成在DDR控制器内部。

网友:
不带是因为DDR里面带了

网友:
这个要仔细看规格书,按照规格书的要求来。有的需要终端匹配,有的不需要。

网友:
参考设计加就加,芯片和芯片的I/O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