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的DQS0/1/2/3 之间,以及DQSn和CLK之间有没有长度匹配要求?

楼主(2022-03-22):
如题,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
楼主觉得DQS0/1/2/3 之间 , 以及DQSn和CLK之间肯定是有长度匹配要求的。
虽然不会像DQn之间有严格的等长要求,但是它们之间肯定也有长度要求。
请问各位大佬:DQS0/1/2/3 之间 , 以及DQSn和CLK之间 它们之间的长度匹配要求到底是啥样的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DQS0/1/2/3 是四个差分对,可看作四对正负“班长”,各自带领一个数据“班“,班号0,1,2,3,每班一对班长8个小工外加一个监工,共11个成员。班内成员要配齐长度,正负10-mil以内就行。班-班之间无须长度匹配,除非所用FPGA特别要求。以上是数据总线。

地址\控制\指令总线一般30条左右信号线,加一对差分时钟线,这些都是单向信号,一般是用从FPGA出发,到各存储单元芯片(班),到终结电阻的链式连接。班在链上的顺序可以任意,但一旦定下来,地址\控制\指令\时钟都必须遵循这个链接顺序。终结电阻必须处于走线的终点。

地址\控制\指令\时钟也要长度匹配,注意是到各班的长度匹配,起点都是从FPGA算起。最后一段终结电阻那段长度可以任意。地址\控制\指令\时钟 长度匹配要求稍宽松,但如今的设计工具就按正负10-mil做没什么难度区别。

时钟线要比其它线、包括最长的DQSn线、额外长200-500 mil,看具体FPGA要求。做法,从FPGA出来后多打几道蛇形弯即可。

设计工具条件允许的话,匹配长度要计入过孔深度,没这个条件的,按正负10-mil 或5-mil匹配。

有不少FPGA内部延迟各个ball不一致,要跟工程要那个延迟表格数据,换算成等效长度,计入匹配。

网友:
有的哦,多看看DDR协议,里面都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QS0/1/2/3 是四个差分对,可看作四对正负“班长”,各自带领一个数据“班“,班号0,1,2,3,每班一对班 ...

通俗易懂。。。。。。。。

网友:
1.那可能你查资料方式不对。等长不是ddr要求的,是ddr control(也就是cpu)。
    2.从ddr3开始,出了一个新功能WriteLeveling,支持这个功能的cpu才能说ddr数据线不要组间等长。但是data group内部必须等长。
3.至于data group之间,data group和address/clk之间长度要求,每个cpu有差别。可以理解为cpu内部有组寄存器调节每组信号间的传输延时,这个寄存器有个最大值,这个值决定了数据和地址线的最大长度差。
4.百度WriteLeveling就有你要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QS0/1/2/3 是四个差分对,可看作四对正负“班长”,各自带领一个数据“班“,班号0,1,2,3,每班一对班 ...

说的很清晰,易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