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帮忙,帮忙设计一个能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自动化控制电路?

楼主(2022-03-22):
哪位大神帮帮忙,帮忙设计一个能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自动化控制电路?

网友:
用手动控制还是用PLC自动控制完成?

网友:
用H桥驱动即可实现正反转

网友:
应当对电路控制的具体方案明白告诉清楚。

网友:
对电机正反转的控制要求及电机功率大小有什么要求。

网友:
可以用H桥电路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