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MOS管实现理想二极管

楼主(2022-03-22):
如何通过MOS管实现理想的二极管,即单向导通,管压降在几十个mv之内,电流可以通过2A

网友:
    只要加适当的电压,将MOS导通就可以了。比如N沟MOS管,在GS两个脚加正电压,这时2A电流从S到D流过却可。如果MOS不导通,电流也可以从S到D流过,因为管内有二极管。(MOS管导通后电流可以从D流向S也可以从S流向D。)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