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安全性测试失效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3-22):
锂离子电池在安全性测试时电池失效与不失效的差别是什么?比如说同样一个批次同样一个型号的电芯,为什么有的失效有的不失效?又或者说什么因素会导致重物冲击、高温储存和针刺NG?

网友:
有的失效有的不失效,纯属概率问题,就看你这个批次失效概率的大小了

网友:
安全测试的fail的原因可能:

1.电池本身问题, 内部的微短路导致的测试失败. spea破损, 折叠,电极偏移,电新芯变形,电极burr等.
2.测试条件及工装夹具问题, 比如过充电流太大,导致过充fail. 钉子测试时,固定钉子的夹具不能稳定夹住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