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用哪种语言好? 现在汇编语言用在什么地方多?

楼主(2022-03-22):
ARM用哪种语言好? 现在汇编语言用在什么地方多?

网友:
小型的简单的ARM,比如ARM7,Cortex-M3 ,这些不能用大型的操作系统(linux、winCE之类的),比较依赖于编译器,性能也有限,因此编程的最好选择就是C语言,简单,高效;
ARM9以上的处理器,一般都会有linux、winCE等大型的操作系统,编程实际上跟写window PC程序没什么区别,编程语言也就更加灵活了,C++,java...都行,当然C也能用,常用的是C++,像android系统,是linux,也是在ARM上用的,就可以用java开发。
汇编语言多用于一些其它语言不能实现(比如ARM的启动代码),对性能要求非常高(例如数字信号处理,同样的功能用汇编实现比用C实现快一倍,RAM消耗也小很多),对时间要求很高(例如有些中断处理函数,只有用汇编才能达到时间要求)等地方

网友:
arm用c多一些,98%linux内核代码,全部的linux驱动代码,ads裸跑程序都是用c编的,c效率较高(据说比Java快30倍)你要学arm,就得发挥arm的优势——arm平台移植,arm优势就在于体积小成本低,同时资源也比pc少,Java,c++等语言大多用在图形编程(因为一些模块已经实现,只需直接引用,方便)。图形只是“衣服”,你要想玩“服装秀”,弄一些游戏,娱乐方面的可以搞搞,貌似pc程序员在图形方面比咱们做的更好。arm汇编也很重要,ads启动,内核代码优化,uboot移植都得用到,而且最重要的是程序调试。。。有时候linux内核返回程序错误是一些汇编错误(例如一个程序总行多少,出错在多少行),要用反汇编查看并修改
建议必须先学会c,然后arm汇编(不同于x86汇编),然后是Ja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