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一般是怎么选型的?

楼主(2022-03-22):
断路器一般是怎么选型的?

网友:
断路器又叫空气开关,是一种很基本的低压电器,断路器具有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功能,能保护线路和电源的能力。

网友:
相信你说的断路器不是发电电厂或者变电站的断路器吧。

网友:
一般的工厂里用的小型断路器是根据两个量来选的:
1、躲过电动机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因为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一般会达到其额定电流的4到6倍,只要你所选的断路器大于这个电流即可。
2、短路电流,当线路发生短路时理论上是有可能产生无限大电流的,所以一般满足启动条件(一般取额定电流8到10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