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综合结果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2-03-22):
FPGA综合结果指的是什么?如何看到综合结果?

网友:
通常关心的综合结果就是资源耗用和最高工作频率

网友:
    通过Compilation Report可以查看 另外Chip Planner可以查看实际的硬件实现 详情可以使用Quartus的帮助索引 输入Compilation Report或者Chip Planner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