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pspice 仿真半桥式逆变电路时,IGBT的驱动电路用什么样的脉冲源代替?脉...

楼主(2022-03-22):
请问一下用Pspice 仿真半桥式逆变电路时,IGBT的驱动电路用什么样的脉冲源代替?脉冲源的参数怎么设定?
半桥式逆变电路中的开关器件用IGBT。驱动信号源的参数是怎么设定的,来使两个IGBT交替导通?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如果两个IGBT导通时间是严格按照线性时间规律的话,那么可以用vpluse脉冲代替。
否则还是需要驱动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