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带与宽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22):
窄带与宽带有什么区别?

网友:
宽带与窄带是相对而言的,宽带与窄带既可以传输数字信号也可以传输模拟信号,只是窄带相对较慢。带宽不到4M一概称为窄带,只有4M或以上才能被称为宽带。窄带和宽带之间的区别在于窄带通信使用的带宽范围小于宽带通信。

网友:
    窄带:就是传统的电话线接入方式,包括我们熟悉的33.6KMODEM、56K MODEM(统称为公用电话网)以及利用无线电话(即手机上网)都是属于窄带接入方式。综合服务数字网ISDN(即”一线通”)也仍然属于窄带网络范畴。
    宽带:是相对于传统网络而言,具备较高通信速率和较高吞吐量的计算机网络。

网友:
    其实宽带并没有很严格的定义,一般是以目前拨号上网速率的上限 56Kbps为分界,将 56Kbps及其以下的接入称为“窄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