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没有表明TOP或者BOTTOM的封装绘制的时候怎么确定是表层还是底层呢

楼主(2022-03-22):
像这种没有表明TOP或者BOTTOM的封装绘制的时候怎么确定是表层还是底层呢,还请大佬出手解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構基本三視圖法之第三角投影法, 就是背面.

好的,谢谢

网友B:
    1 一般管脚是顺时针的就是背面,逆时针的就是正面,图中就是背面
    2 有些会标明top view或bottom view
    3 有些 背面是虚线标的管脚 是正面,透视看的背面

网友(点评):
這叫基本三視圖法之第一角投影法...........第三角投影法.用的國家比較多,也比較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一般管脚是顺时针的就是背面,逆时针的就是正面,图中就是背面
2 有些会标明top view或bottom view
    3 ...

    好,非常感谢,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