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D-4D的生产流程,焊接过程是反复多道工序进行,还是一次或二次SMT 回流焊可完成?

楼主(2022-03-22):
2.5D-4D的生产流程,焊接过程是反复多道工序进行,还是一次或二次SMT 回流焊可完成?

网友:
一般是多次的,因为芯片比较多,并且可能包含多块基板,应根据不同工艺对焊料的温度要求,合理安排温度梯度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多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