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怎么用极坐标复制?

楼主(2022-03-22):
一个圆圈,要把零件均匀摆在圆圈上.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执行复制命令,设置为极坐标模式,设置好角度和数量
选择要复制的某个器件
单击确定中心点
单击确定半径

楼主:
是鼠标一定要放在圆的中心点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复制命令,设置为极坐标模式,设置好角度和数量
选择要复制的某个器件
单击确定中心点

单击确定中心点,单击确定半径,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