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输出PWM控制电机档位调速电路问题

楼主(2022-03-22):
    请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Q8导通,岂不是短路了。D2应该反过来接吧

网友B:
    这个电路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电路驱动能力相对较弱,自己计算下是不是能驱动你后面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Q8导通,岂不是短路了。D2应该反过来接吧

细心,那个二极管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电路驱动能力相对较弱,自己计算下是不是能驱动你后面的电机?

    这是后续的驱动

网友C:
假设D2导通,压降0.7V,Q8不导通时,motor输出4.3V,Q8导通时,motor输出Q8的管压降,这时电流会非常大,这俩管子 估计就烧坏了,是不是应该在发射极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D2导通,压降0.7V,Q8不导通时,motor输出4.3V,Q8导通时,motor输出Q8的管压降,这时电流会非常大, ...

请问一下这个电阻要怎么计算?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后续的驱动

    你现在的设计中的Q8管子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的设计中的Q8管子具体型号是什么?

    MMBT22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