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和SI9000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2-03-22):
请教一下,我用Hyperlynx和SI9000分别做了一个2层板,间距63mil,bottom层铺地,top层24mil走线的阻抗,SI9000的阻抗结果是10Ω,但是Hyperlynx是436.6Ω,Hyperlynx这个是不是那里设置的还是不对?我本来是想做天线的50Ω阻抗设计

Hyperlynx

Hyperlynx

SI9000

SI9000

楼主:
给自己顶一顶

网友(2022-07-08):
板子这么厚,应该是共面参考

网友(2022-08-08):
9000的W1设置错误

网友:
W1 W2是走线的上线宽和下线宽。因为工艺的原因,走线铜箔不可能是完整的矩形,所有有点误差,一般W1-W2=1mil。而且你SI9000你用的开窗的模型,Hy设置的还有阻焊,这一点也会有几欧姆的误差

网友(2022-10-11):
其实计算公式都差不多,结果会比较近似,如果出入比较大,考虑是设置问题,例如hyplerynx里面信号线的T形设置。具体如何在Hyperlynx里进行阻抗分析,可以看下这篇文档:https://mp.weixin.qq.com/s/Q9_nQjitL9DG3VBZ4FJl_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