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DDR5阻抗控制问题

楼主(2022-03-22):
LPDDR5阻抗多少,有没有大佬告知一下

网友:
    找主芯片的guideline

楼主:
    找了好长时间,找不到

网友A:
    64位为例,16组数据控40欧姆,4组时钟控40(有时候时钟走在top面,线宽无法满足40允许控50)和dqs和clk都控8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位为例,16组数据控40欧姆,4组时钟控40(有时候时钟走在top面,线宽无法满足40允许控50)和dqs和clk都控80欧姆

    跟LPDDR4一样的分组吗?

网友(2022-11-04):
    各位的大佬,请教下,LPDDR5/LPDDR5X,在封装中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