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中为什么不能导入原先protel 99se中的元器件库

楼主(2022-03-23):
altium 中为什么不能导入原先protel 99se中的元器件库

网友:
可以导入!你把要打开的文件类型选择为原来的PROTEL的类型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
altium
可以直接打开或导入protel
99se中的元器件库:
在Protel99中先导出.lib库文件